楼主(2009-10-20):
同一个电机,星三角接法对应的额定电压也不同,这是什么标准的电机啊?比如三角形/Y形的额定电压是380/660.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双电压电机,适用性更强。

网友B:
对于双电压类型的电机,我的理解是不论怎么样的电压等级,只要了解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它的额定相电压为220V,那它如果要接入380V系统,只能使用星型连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根号3的关系.
有个问题至今理解不了.有一台额定460V/350HP/60HZ三相空压机电机(40立方),我接如400V/50HZ系统(俗称380V),运行时间已经有一年多,至今没有问题,之前我考虑是欠电压工作,不但影响转速,电机发热也会比较严重.但实践证明能够使用,只是在50HZ下效率低了20%.再后来我把它加装变频,目的是想利用恒压空气而已.
借次楼主的提问,也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在欠压下可以运行.是否一般电机都可以在+15 ~ -10%范围内工作?

网友C:
因三角形接法电机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星形接法绕组承受的是线电压

网友D:
三楼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E:
只有额定电压是380/660.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F:
电机电压波动10%可用。380时接三角形,660时接星形是可用的,倒不是双电压电机,主要是考虑电机绕组的承压级别

网友A:
呵呵,你们注意到了吗,他的电机是60Hz。在50Hz上对应的电压正好是380V左右,所以就没事啦。

网友G:
电压和频率的比值(V/F)保持额定就可以,也就是说保持了电机的额定磁通。

网友H:
引用楼主anddylihua于2009-10-20 23:39发表的 电机星三角接法对应的额定电压也不同 :
同一个电机,星三角接法对应的额定电压也不同,这是什么标准的电机啊?比如三角形/Y形的额定电压是380/660.

看结构你都知道啦,同一个电机Y形接法时线圈是窜接的,三角形接法时线圈是并接的,当然耐压不一样了。

网友I:
星形接法时三组线圈是相互串联的,三角形接法时三组线圈是相互并联的,串联时电阻大所需电压就高,并联时电阻小所需电压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