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实现如下控制:工序是工件放入夹具后伺服动作旋转90°,到位后伺服停焊接机器人动作,焊接完成后再次触发伺服动作,旋转80°到位后伺服再停焊接机器人动作,焊接完成后再次触发伺服动作,一共四道工序,完成后可正向旋转至初始位置清零,再反复执行;要求只要实现伺服控制即可,不用管焊接机器人的问题,看手册好像可以不用定位模块实现控制,注有近点检测开关,另外还想在距离设定角度差5°或10°时给伺服减速指令,这样到位后就不会有过冲。
另外看手册说明中定位或脉冲输出指令只能使用最多两次,而工序是4道,如何实现,用子程序调用或中断控制?
如果用1PG模块实现原点复归和上述步骤,应该如何实现,可有例程?

网友A:
为什么要多次是用指令呢?
使用一次发脉冲指令
添加动作条件和修改脉冲数据不能实现吗?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编码器和PLC的高速计数器来执行。可以实现其动作和精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