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09-10-21):
[ WAND H003F K2X000 K2M0]
[> K2M0 K0]-----[ WXORP K2M0 K2M10 K2M10]
这两组指令是什么意识啊?

网友A:
WAND……
将X0~X7的状态与H003F(二进制为111111)做与操作,忽略X6,X7状态。可以认为是检测X0~X5的状态。
>K2M0 K0 ……只要X0~X5有ON存在,那么K2M0就大于0,因此执行XOR异或指令。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