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220kw电机启动方法,不使用软启动,拜托各位

网友A:
星三角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B:
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谢了,我怕星角启动对母线电压有影响,自耦变压器和软启动价格差不多,还有启动转要大

网友C:
星角启动比较经济,如果转矩较大还是选自耦降压启动比较好。

楼主:
星三角启动,好像可以串入电抗器使用,有这种启动方法吗

网友D:
你那是不绕线异步电动机呀~~可以用频敏变阻器起动~!

网友E:
既然自耦变压器和软启动价格差不多,当然选软启了,功能全不容易过流

网友F:
要经济一点就星角启动

网友G:
星三角启动,沿边三角形降压启动(这个控制电路,可以实现两级降压启动控制,是启动过程更换平滑)、软启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定子串电阻(电抗)启动

楼主:
不知道,软启动启动时,转距大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我怕星角启动对母线电压有影响,自耦变压器和软启动价格差不多,还有启动转要大

母线电压?总电源负载功率合适的话,星三角启动因该没影响,大功率的电机可延长星降压启动时间。如果总电源负载勉强够用,建议直接取自总电源处。并保证有足够的功率补偿。否则设备启动后有负载的情况下母线会产生压降,影响其他设备使用。无论何种降压或软启动方式,只要在母线负载的范围内,对母线电压影响不会太大。只有有负载的时候才会。所以大功率启动的时候不能负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