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转距控制用在哪方面的领域。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一直都是用位置控制的  最近看到说明书上写了有转距控制,从来都没有用过,也没有接触过这类领域,
欢迎大家多谈谈自己的心得,多多交流一下,提高中国人工控技术水平。

网友A:
转贴
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 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有一点点朦胧的感觉
    还是抓不到重点
    对于转距控制 是不是要用到A/D模块
    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
    这句话的理解是不是说我用PLC控制驱动器的话只能控制电机输出转距的大小
    这个电机输出转距的大小是什么来的
    比如我电机要走90度应该怎么控制呢
    大小是代表速度么  如果是的话那距离的多少又用什么来表示呢

网友B:
    电机转矩控制吗?
    我多是这样测量使用的,比如说要检测一个物体的间隙,用伺服电机加旋转编码器。电机左转5NM ,伺服电机就自动停止输出了,然后右转5NM伺服停止。得出的脉冲数就是 间隙数值了。
    伺服的输出力矩可以用D/A模块来调整。
    象楼主那样走角度就用位置控制了

楼主:
    我理解到了
    我的体会就是
    假设我的D/A模块是0-6000的分辩率  输出范围是0-10V  电机的额定力距是0-10NM
    如果我输出的值是6000   那输出就是10V  也就是电机转10NM  也就是100KGF
    是这样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