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5.4软件里建HMI站点

楼主(2009-10-21):
请高手支招,为何不能在5.4软件里建HMI站点.报错如下

楼主:


网友A:
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8 SP1了吗?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安装 WICC FLEXIBLE 2007就OK了。

网友C:
要先装STEP7,再装WICC FLEXIBLE,就可以在STEP7里集成HMI站点了,顺序不能搞错,如果你已装了WICC FLEXIBLE,请你先卸载,再装,如果你选择“自定义安装”的话,一定要在“集成STEP7”复选框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