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我的试电笔怎么电人呢?我买了几个试电笔,量火线怎么麻人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还遇到过呢
  不过,我经常不用试电笔麻人,麻的我一弹

网友A:
补充一下,我还没有遇到过电比嘛人

网友B:
楼主没有穿鞋吗?

网友C:
电笔可能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笔可能是不合格产品。

或你的人体电阻比较低

网友E:
没穿绝缘鞋 或者绝缘鞋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F:
现在电笔质量很差

我的试电笔,我左手量右手灯很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笔质量很差

我的试电笔,我左手量右手灯很亮

这么恐怖?

网友G:
你的笔一定是氖灯泡的那种了,那是有可能的,里面就是连了一个电阻+灯泡,有时是会麻手的.我现在一直用数字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网友H:
可能是日本进口的,量110V的!220V当然麻人了!

网友I:
肯定产上数字的~~

网友J:
里面的电阻太差,我以前还被电倒在地上过.............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K:
氖泡电笔所配电阻小了点,或者人体电阻小或者测量环境潮湿,建议用带LED的数子电笔,安全还明显

网友L:
是不是山寨版的电笔? 要么就是电阻和氖泡装反了或者测量的电压范围不对。

网友M:
在氖管的下端加一点薄橡胶试试看

网友N:
没有穿工作鞋吧

网友O:
我觉的跟穿仕麽鞋没关.

网友P:
主要是你的验电笔的电阻值太低了, 不要便用了, 小心给电死

网友Q:
我遇到过。买正规厂家的,不要贪便宜买地摊货。

网友R:
呵呵。。有电笔电人。。我还遇到过!可能我们厂有一整套采购的标准把关吧!

网友S:
用数字的!抗干扰太差!

网友T:
我以前也喜欢用数字的不过有时有感应电压它也会显视电压这个很不好
现的的电笔质量是很差,一年我都不知道要用多少只电笔

网友U:
数字显示验电笔对感应电也是正常显示。不看好数字显示的验电笔。
楼主:1 你的验电笔质量是不是不过关呀。
2 你的身体电阻很低。
3 站在潮湿的地方了。

网友V:
说明你的电笔质量差的可以,分压电阻太小了。

网友W:
用万用表就是了吗既安全又量的准确

网友X:
产品不合格,电阻值小~!

网友Y:
要用合格产品

网友Z:
我现在已不用电笔了,告诉你一个方法,用万表可区相线跟零线,如果你用的是数字式万用表,用红表笔测带电体,相线显示30-40V,零线显示几V.

网友AA:
晕,我还没遇到过呢?  直接换一个就ok啦!

网友AA:
换个数字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AB:
太恐怖了

网友AC:
个体因素,我也经常被电,自己测电的时候小心点,不在潮湿的,金属接地板上进行测量。要穿绝缘鞋!

网友AD:
电阻小或者环境潮湿吧,看看电笔里的电阻是不是丢掉了

网友AE:
可能电比等级过低

网友AF:
里面的降压电阻,阻值小了。

网友AG:
我也有过的,不过是电笔进了一点水,是不是你身体的电阻太小了啊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AH:
你的手是否有汗,或身体碰到其他导电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