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通讯错误或其他原因密码破解失败!

楼主(2009-10-21):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我的GP2500-SC41-24V..用的编程电缆是,GPW-CB03 USB接口的,另外一头是接tool的,用了3个解密软件都破解不了,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0-02-05):
解密软件设置的串口,USB可能不行,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