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请教高手:伺服电机的旋转变压器的6根线都是什么意思?怎么更换,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旋转变压器实际上就相当于编码器的用处。那几根线既有电源线,也有信号反馈线。

网友B:
1.P5
2.LG
3.MR
4.MRR
7.MD
8.MDR
10.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