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现在有一台PLC做主站 四台PLC做从站 请问怎么设置参数使用通讯啊?谢谢高手了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太大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通讯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B:
200的手册上有例程,好像用网络读写指令就可以,可能速度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