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多大功率的电机才有必要用星三角启动呢?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A:
15kw以上,要说根据,我也不知,但本人一直这样做。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4KW以上。目的是降压,理由自己想。

网友C:
7.5KW,不过视你电网容量而定吧!

网友D:
没有一定,一般根据电网容量及电机所带负载性质来决定。

网友E:
4KW以上的电机一般都要用星三角启动。但是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活塞式空压机上,你的电机是7。5KW的话,那么在储器罐没气压的情况下,可以用星三角启动,但是如果储气灌有气压的情况下,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功率不够。我今天刚刚试的

网友F: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最小的4千瓦就用星三角启动,最大的75KW都可直接启动

网友G:
我们做的是不管变压器是多在, 5.5就要做了, 这个视情况而定吧 , 要看你对电源的要求了

网友H:
不一定啊,看变压器容量,我在电厂还见过250KW的风机直接启动

网友I:
楼上的几位说得都很正确
我想补充的是:
电机为什么要降压启动?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大家提到的
输入电源的容量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输入电源的容量足够
任何大功率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为什么一般功率稍大的电机我们优选降压启动
主要有以下两点:
1、设备的前端输入电源容量不够。
2、对电机的寿命不利,主要是电机启动瞬间的高励磁电流对定子线圈
和机械部件冲击极大(尤其是大功率电机,一般电机的启动电流为电机额定
电流的4~7倍)
降压启动的弊端:
根据电机转矩的计算公式:
转矩与功率的关系T=9549P/n
我们可以知道,转矩跟电功率成正比,跟转数成反比
降压启动实际上是降低电机的启动电压,而电功率又跟
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因此,降压对于重载设备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因为过低的启动转矩延长了启动时间,电机容易发热,甚至无法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最小的4千瓦就用星三角启动,最大的75KW都可直接启动

网友K:
不一定啊,看电网容量和使用环境.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包罗万象.

网友L:
没有。我们的冷却塔电机都是用昨三角启动!我看铭牌功率才5.5KW!应该是以上的解释才说得通吧!

网友M:
完全赞同9楼的说法

网友N: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象我这厂的电机在7.5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变压器是1000的

网友O:
重载千万别用星三角启动,否则你就等着跳开关吧.

网友P:
有变频器要星三角做什么?不用变频是15KW以上要用,原因
~~~你可以看一下电工书!

网友Q:
我认为15kW以下的都可以直接启动,以上的最好用软启动。

网友R:
在一本书上是这样讲的一个经验公式介绍个大家:
电机启动电流 Iq
电机额定电流 Io
Iq/Io是否大于(3/4+电源线路容量/4倍的电机功率)
作为是否需要做降压启动的条件。

网友S:
根据变压器容量定,不经常启动的,630的变压器可直启30及以下的,

网友T:
我的意见是11KW以上的用星角启动,有资料根据的,当然,我们常见的也是这样,90不会错!

网友U:
15KW以上,,当然还要想到使用的环境,有大负荷,功率达到变压器30%时都要星角启动`!为个降压`!星角转换时间没有一定的参数,一般而言大约在80%就可以转换角运行了...

网友V:
11KW以上吧,愿意的话1KW也可以!

网友W:
啥年代了还星三角启动,0.75KW以上变频器

网友X:
主要是变压器的容量与你的配线情况来定,当然太大了的电机直接启动对电机本身不利。

网友Y:
我18.5KW也是直接启动的 因为我启动时没有负荷。所以看你是否带负荷启动。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spg1003

网友Z:
27楼:没有负荷才应该星三角启动,重载要直接启动

网友AA:
从节能和保护电机的角度出发,越小月好.

网友AB:
我认为星三角启动应该看变压器的容量,如果容量够的话三角启动是完全可行的。但现在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国家电力负荷一再攀升,星三角启动就是缓解电流过大对电网的压力。多大电机用星三角启动的视实际情况,最少可5.5KW,一般是15KW以上用。250KW以上用别的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