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请教一问题,如何把公司局域网内的任意一台计算机(动态IP)映射到公司服务器(有固定IP的计算机)上,方便外网的计算机通过该公司的服务器(有固定IP的计算机)查询局域网上指定的计算机上的信息,工控的朋友们,
???????????????????

楼主:
期待有能力的工控人回答
?????????????????

网友A:
这里不是谈计算机的地方,你发错地方了,小心给扣分呀

楼主:
项目是这样:PLC,触摸屏等下位机采集数据,局域网内一台机(动态ip)安装组态王,进行上位机监控,并且连接生成的ACCESS数据库,客户公司老板是国外人,他要求在国外能实时查询这个ACCESS数据库,监控,实时数据,access数据库我都做好了,就差映射的问题了,

难道这个还不是工控问题,能是计算机的问题吗???????

我看这网站上面的人自己都说是高手,精通什么什么……
不知道这小问题能不能解决???

期待解决??????????????

网友B:
哈 组态王没用过,高手多是自己用VB 或者C 语言自己编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是这样:PLC,触摸屏等下位机采集数据,局域网内一台机(动态ip)安装组态王,进行上位机监控,并且连接生成的ACCESS数据库,客户公司老板是国外人,他要求在国外能实时查询这个ACCESS数据库,监控,实时数据,access数据库我都做好了,就差映射的问题了,

难道这个还不是工控问题,能是计算机的问题吗???????

我看这网站上面的人自己都说是高手,精通什么什么……

就你这种说话的态度,有人回答才是有问题。。。
另外,你提的问题本来就是计算机网络的问题,与工控无关的。

网友D:
我也刚接触工控机,帮不到你,但还是希望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此贴的内容完全是计算机网络的问题。请楼主注意自己的言辞。以免产生误会。
以上。

楼主:
是计算机网络问题,不过也是工控问题,学科和学科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用到了不会就是不会,不存在你的问题,他的问题,做事一定要严谨,1就是1,2就是2,不存在这是网络问题,不关我搞工控的事,中国人和日本人,欧洲人,差别就在这,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不要推来退去的……………………

楼上讲的,做工控机编程序时,VB,VC,DELPHI,JAVA,C++,C#……中我常用vb,vc,delphi这三种,并不是会计算机高级语言就会映射这问题,不是不会编,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怎样做,

楼上讲得对,态度是不好,说声抱歉,不过还是希望有高手解决……
期待……
期待高手……

网友F:
无能为力

网友G:
有那位高手会的,就教教他吧!其实我也想怎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