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的关断所产生的反向电压

楼主(2009-10-21):
我用1个200W的24V开关电源给2个电磁阀(每个功耗50W左右)和2个显示用的小灯泡(功耗可忽略不计)供电,电磁阀不是同时工作的,也就是任何时候只有1个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当电磁阀在断电的时候产生的反向电压或者感应电,会将小灯泡烧毁(已经烧过多个了)。我能想到和在网上找到的解决办法是:1、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关断,2、给24V开关电源的正负级上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3、给电磁阀并联一个压敏电阻。现在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好,肯请高人指点。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由于你的电磁阀是直流24V负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电磁阀一端
加一个IN5408的二极管即可解决问题,请注意正负极的接线。

网友B:
采用浪涌吸收回路的保护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C:
个人意见 按你的情况 灯泡烧坏 一般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使用减少断电电流减小的保护措施 使断电电流减少 以此来保护显示灯 所以 我支持一楼的观点 加二极管 但是加的位置 楼主可以考量一下

网友D:
1.灯泡质量不合格,或选型不对。
2.灯泡接口松动,换接口。(若经常是某一个烧坏,此故障最有可能)
3.配线线路接口松动或氧化接触不良,特别检查信号电源接口处
4.可考虑更换电磁阀为AC220,阀及信号控制采用2次继电器控制。若仍采用DC24V,则注意正负。共线。
下载积分:+1(宝宝逢真朋) 学习了

网友E:
一般是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加上电阻吸收浪涌电压的。

网友F:
加反向二极管吧。肯定管用。

网友G:
电磁阀还是加二极管,楼上好多同事说的反向并联连接.可以消除线圈反向电势.
楼主你说的经常烧指示灯,我认为并不是反向电势引起,可能是像楼上说的选型和质量问题,换另外品牌的指示灯试试,或者直接换成LED的指示灯.
天各一方

网友H:
楼主在电磁阀上加二极管;同时检查PLC接线是否采用了0V接入PLC输出COM口。灯泡烧坏是电磁阀线圈断开瞬间产生高压造成,必要时在电磁控制回路上加一组RC。

网友I:
加RC是要 电磁阀是交流的。而且是并连在电磁阀线圈上。直流的就像前面大家说的用二级管加电阻并连在电磁阀线圈上。

网友J:
我是搞设计的,用示波器做过检测,30W的电磁阀断开时的最大反压有400多伏,1楼说的方法很正确。

网友K:
指示灯换成LED 输出并联反向二极管

网友L:
我是一个土电工,我想你可以加二个小型继电器改一下!!
这个方案最实在

网友M:
控制回路与灯泡的控制回路分开。

网友N:
在电磁阀两端并联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

网友O:
一般都是加二极管的。如果嫌麻烦就干脆用交流24V就没那问题存在了啦

网友P:
我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Q:
24V直流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就是加个续流二极管吸收掉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R:
加二极管才行!这样有个续流通道,就不会烧灯泡了!

网友S:
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电流大于2倍的电磁阀电流

网友T:
714电子实验室下载资源整理,提供大量电子技术视频教程,大型EDA软件和教程等下载。

网友U:
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V:
也许是灯泡质量问题,你可在接灯泡的线路上,加一个限压电阻试试

网友W:
同意加个方向的2极管

网友X:
加串一個電阻就ok啦

网友Y:
对的,加二极管最简单。但怕二极管久了击穿,还是在二极管上再串个电阻好点,就1K或几百欧,的就可以了

网友Z: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先检查下你所用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如果没问题你可以考虑用发光二极管来代替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