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FX系列PLC的防护等级是多少?今天被问到了,翻说明书上没看见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首位  A加7位数字密码禁止全部HPP操作,首位为B加7位数字密码不能读写,修改,写入,删除,可监视,也可强制ON或OFF,首位C加7位数字密码写入禁止,但可读程序
  • 下载积分:+1(gang.liu9)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晕死2楼这样回答多能加分。。。。
    楼主好象问的是安全等级一类的吧?
    还是问的加密等级啊?

网友C:
    防护等级啊,IPXX之类的,不过确实在说明书上没看见过呢.

楼主:
    难道防护等级真没人知道么?就是楼上说的IPXX啊

网友D:
    你不会被人算了吧?我是这样想的,没知道又没什么,只要我会用就好!

网友E:
    防护要求  标志“IPxx”第一位数字x表示防固体侵入等级,第二位数字x表示防水液侵入等级。

    CCS入级规范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符合接受的有关标准的规定。表示防护等级的标志由 IP字母后面加两位数字组成 :
                      IP × ×
                     │  │  └── 第二位数字
                     │  └────第一位数字
                     └───── 特征字母

    第 1 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0   无防护 无专门的防护

    1   防护大于50mm的固体 人体大面积部分如手 ( 但对有意识的接触并无防护 )。直径超过50mm的固体

    2   防护大于12mm的固体 手指或类似物,长度不超过 80mm,直径超过 12mm 的固体

    3   防护大于2.5mm的固体 直径或厚度大于 2.5mm 的工具,电线等,直径超过2.5mm的固体

    4   防护大于1.0mm的固体 厚度大于1mm线或片状物,直径超过 1mm的固体

    5   防尘 并不防止全部尘土进入,但进入量不能达到妨碍设备正常运转的程度

    6   尘密 无尘土进入

    第 2 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0   无防护 无专门的防护

    1   防滴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的影响

    2   15°防滴 设备与垂直线成 15°角时,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防淋水 与垂直线成 60°范围的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4   防溅 任何方向溅水应无有害影响

    5   防冲水 任何方向冲水应无有害影响

    6   防猛烈海浪 猛烈海浪或强烈冲水时进入机壳水量应无有害影响

    7   防浸水 浸沉在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进入水量应无有害影响

    8   防潜水
    能长期潜水,其技术条件由制造厂规定

    注:通常设备应完全密封,但对某些类型设备,在不产生有害影响的前提下,水可进入设备。

    (说明:以上引自网络)

网友E:
        按上述标准,应该是IP30,不会超过IP31,个人猜测

网友F:
    大部分工业PLC防护等级为I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