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请教一个初级问题:DC8V输入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端子选0-5V\0-10V有什么不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有什么不同?电机的转速有什么变化?

网友A:
。。。。。。。。。。一个是4/5 一个是2/5你说有啥区别

网友B:
那就看你的速度范围怎样了

楼主:
电机的转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0-5/0-10V的输入,如果你设置变频器的频率上限为50HZ/输入以0-5V为例,就是输入电压每上升/下降1V;对于输出频率就是10HZ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1HZ/0.1V的关系.就用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例,条件是频率上限为50HZ/0-5V.(高于此值按最大值5V计算),输入为4V,那它的输出频率就是40HZ,反之;如果你设置最高频率为60HZ,那输入4V,输出频率为48HZ.
在设置为0-5V或者0-10V为前提,最大频率一致,那输出是一样的频率.
  • 下载积分:+1(luosm)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0-5/0-10V的输入,如果你设置变频器的频率上限为50HZ/输入以0-5V为例,就是输入电压每上升/下降1V;对于输出频率就是10HZ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1HZ/0.1V的关系.就用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例,条件是频率上限为50HZ/0-5V.(高于此值按最大值5V计算),输入为4V,那它的输出频率就是40HZ,反之;如果你设置最高频率为60HZ,那输入4V,输出频率为48HZ.
    在设置为0-5V或者0-10V为前提,最大频率一致,那输出是一样的频率.

    你说的不对!上一级变频器输出DC电压不变,接收的变频器,设为0--5V时5HZ电机都不转,但  改为0--10V输入后,2HZ电机就起动了,速度快了一倍.   奇怪!!!!!!!!!!有个网友说,输入DC8V,设为0---5V输入,小毛孩(996516404) 13:05:02
    显然0-5V无法使用!!!!!真不明白!!

网友D:
    选0-5V时,如果输入8V的话,变频器有可能跳过载保护的。选0-5V是,4V对应的应该是40HZ,选0-10V时,4V对应的是20HZ,成线性比例关系!(上限0-50HZ为例,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0-5V时,如果输入8V的话,变频器有可能跳过载保护的。选0-5V是,4V对应的应该是40HZ,选0-10V时,4V对应的是20HZ,成线性比例关系!(上限0-50HZ为例,以此类推)

    没有跳过载保护,是低频低于6HZ起动困难

网友C:
    回5楼的朋友:
    所以说一般变频器在低频;大负载下启动是比较困难,在这种环境运行需要选择带V/F功能的变频器,
    还有如果输入是8V,不能甚至为0-5V的输入设置,原因:设置为0-5V时,当信号大于5V时,变频器都将默认为5V.调速范围将变窄.
    0-5V;0-10V;0-20mA;4-20mA这些都是变频器的标准模拟量输入方式,与对应的最高频率是成线性值的关系.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求助!请高手指点!

网友E:
    给位大侠:PLC里面的程序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