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我有一生产线,使用18KW左右的加热棒,以前从未用过这么大功率的加热棒,有什么比较好的牌子呢?控制器应该用什么样的呢?怎么来控制呢?

网友A:
你出的题是乎有点广了.因为需要加热的条件不同,致需要加热的环境不同,等等原因都需要考虑的因素.
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需要.
常用加热器一般选择:1;电阻式,2;硅碳棒;3电极等,
控制器那就更多了,继电器/接触器;使用可控硅控制比较理想,有成品的控制器外接双/单向可控硅.也有调压模块外加单/双可控硅的方式.当然也可以用其它的控制方式.
关键是:加热设备的性能要求和工程的造价需要考虑.
回楼主:
建议采用三相供电为好.建议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安全角度考虑;或者加装漏电保护器.设备必须按规定接地.
加热器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啊?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amoguya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加热棒可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做的,控制器建议选择无触点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控制速度快,无噪音,带载能力强等优点.
    天各一方

网友C:
    加热棒分两大类。
    1。热传递型 2。热辐射型。
    热传递型---需要便用鼓风机送热风。格价平
    热辐射型---靠热辐射照在空间内就可以(电英管)格价贵。

    热辐射型温控效果好。
    控制方式;一般采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在要求温度控制不高时,可用接触器也可。
    控制器可用带PID控制温控表。
    用固态继电器时需要带3--32V脉冲输出。用可控硅时需要带0--10V 或4--20MA模拟量输出。
    使用继电器需要有无电压触点输出。
    用PLC控制时建议使用晶体管输出型控制固态继电器。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damoguyan)

网友D:
    建议选择无触点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

网友E:
    你说的大概是电加热棒吧?现在一般使用温控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
  • 下载积分:+1(damoguyan)

网友F: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控制方面做好些就对了,最好是用固态继电器去控制比较好。你最好还要提高温度控制的要求,比如上限是要求多少,下限是要求多少,你提供的情况越详细大家才能给你最大的帮助。

网友G:
    使用温控仪+固态继电器

网友H(2010-02-02):
    PLC+可控硅
    温控+可控硅
    用PID控制

网友I:
    用温控表加可控硅控制器比较合理

网友J:
    如果你不用恒温就直接用接触器控制,要恒温就用接用接触器加温控仪控制。三相供电是指你用三相4线的供电。也有380V的加热器

网友K:
    根据最高温度,控制精度和成本,确定控制方法。

网友L:
18KW不算大,用热电阻加温控仪做控制,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就行了,要精确控制的话,温控仪用PID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