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升td220与omron cpm2a 控制问题

楼主(2009-10-22):
这段时间我做个试验
用omron的cpm2a plc 与
罗升td220连接做文本显示控制实验,我用CQM1-CIF02 RS232 接口的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做plc与罗升td220做通讯。
上电连接工作,启动0.00 ,输出继电器10.00工作,td220指示灯亮了,但是操作td220上的按钮没有效果,不能停止也不能启动。出问题了
求助如下:
1,是否我的线 CQM1-CIF02 RS232 接口的欧姆龙PLC编程电缆,不能做plc与td220通讯。
2,我plc或td220编程错了。
给高手给予帮助和指正。
图片和程序在附近中,td220信捷文本也以打开。
2009年10月23号,下午 我的编程软件在调试模式下能工作,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 plc断电后送电,则控制失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omron的cpm2a 编程线CQM1-CIF02 RS232可以做td220的连接线,不要做线。
我的编写的内容也没错。
cpm2a在运行模式下与文本显示不能正常工作,让plc开机进入监视模式就ok了。
问题解决得到omron公司的支持,在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最好给个图,看的头昏

楼主:
2009年10月23号,下午 我的编程软件在调试模式下能工作,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 plc断电后送电,则控制失败!???

网友B(2010-05-11):
首先将PLC与电脑连接好,你打开OMRON编程软件后,打开程序,再把PLC选择编程模式,在新工程下拉菜单,选择双击设置菜单,打开启动,选择上电监视模式,后点击选项下拉菜单,传送到PLC,关电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