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选型问题

楼主(2009-10-22):
西门子PLC控制三菱伺服四轴(客户需要),该如何选型,S7-200合适呢还是S7-300合适,另外,西门子一般是如何组合的,因为看到好像是组合型的,不知道那些该要,那些不该要为,一点概念都没有,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可以选用CPU224XP
利用高速脉冲控制即可
程序编写有一定难度啊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flin124@yahoo.com.cn

楼主:
现在要用为,先搞一台西门子的S7-300PLC控制西门子的变频器,机械定位用为。

网友B:
可以用西门子s7-226来做,选用4个em253定位模块来做,如果要用集成的pto来做的话,程序相对来说有些难度,毕竟要考虑到近点信号,限位信号和Z信号,中断口不够用,且集成的PTO只有2个,还是会加定位模块的,所以直接用定位模块来做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