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GT1150-QBBD-C触摸屏

楼主(2009-10-22):
各位,GT1150-QBBD-C在软件中新建时选什么型号啊,我还没用过,GT的几种都试过了,就是不能和PC通讯,该如何设置呢?谢啦!

网友A:
基本设置如图,另外的自己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B:
需要安装OS的。安装好后才能通讯上,

网友C:
新建的时候可以选择GT11**-Q或者GT11**-Q-C,这两的OS是一样的,
新的触摸屏必须先安装OS,
如果是不能跟PC通讯的话,你得看你用的是哪种通讯方式了,一般标准I/F-1默认1,设置你的CPU,I/F-2,I/F-3默认9对应PC,分别是RS232跟USB

楼主(2009-12-14):
xiexie,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