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驱动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根据提示装上6ES7 972-0CB20-0XA0光盘驱动程序后,设备管理器里没有com口的显示,却是以下显示。
SIMATIC Devices
SIMATIC PC Adapter USB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大哥,原装USB电缆非市面普通电缆,其并不是虚拟串口,所以直接选择USB即可。
如果你用不习惯,把你的电缆送给我好了,我给你一条可以显示Com的的普通电缆。

楼主:
你好:我装上后,不能和plc通讯,它提示口设置不对

网友B:
你也不讲讲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