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一般的固体继电器输入是直流,输出是交流,难到是直流与交流的 逆变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无论他们是什么型号的吗比如{HHG1-1}

网友B:
    固态继电器(SSR)的优点很多,如1楼所述。它的缺点是对电网会有一定的干扰。严重的时候要加去谐波装置。

网友C:
    不是逆变。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这是逆变。固体继电器是用直流来控制交流。

网友D:
    SSR固态继电器以触发形式,可分为零压型(Z)和调相型(P)两种

网友E:
    你把他看作光电偶就先了

网友F:
    简单点讲,不管输入什么方式的信号,输出理解为:相当于1个开点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输入端为发光二极管,输出为光敏二极管偶合到可控硅,来控制大电流。主要对输入,输出进行隔离。输入端好象二次线,输出端好象一次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赞同该路说法。要注意散热。稳定性好,没有机械触点。

网友I:
    机械继电和电子继电的区别而已。只是一个是线圈驱动,一个只是用电子电路驱动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同意此楼。

网友K:
就是个电子开关嘛,讲的太复杂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按1楼这么说,固态继电器要比可控硅要好用,是吗. 在这方面我也是菜鸟,也想学学,请多指教啊,先谢谢.

楼主:
哦,我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