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来请教一个关于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0-22):
各位师傅我来请教一个关于三菱FR-D740-2.2K-CHT变频器问题。我的设备电机2.2KW负载很轻,就是启动频繁一点设备用一会而就出现ETHT的显示过载,请问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呢、?

楼主:
关于三菱FR-D740-2.2K-CHT变频器的频繁启动性能这么样呢?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A:
建议监控以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如果显示值超过Pr.9的设定值肯定会报警的。另外如果是在启动时出现报警,那么可以增加加速时间来缓解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