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故障ALE9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0-22):
我有一台三菱mr-j2s-100a,在正常运转中发生了ALE9.查了说明书解说内容是主电路电源断开时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解决的方法是接通主电路电源。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接通主电路电源,主电源指的那一部分。

网友A:
主电源是指接线端子为L1,L2,L3的部分,如果系统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源的通断,就需要检查一下是否交流接触器断开?或者检测电网是否纯净。如果以上均正常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里面的三相空开在过流的情况下跳开了,可以打开盖子看看,人为合上就可。

楼主:
回复一楼。我是硬件问题但不清楚怎样处理,请赐教!

楼主:
二楼:驱动器三相空开指的是什么?驱动器里面有吗?是哪个元件可否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C(2010-07-30):
是驱动器的故障,因为我换了个新的故障消除,换上旧的报警又出现了,

网友D:
驱动器故障,請更換新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