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link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22):
请问大侠,Q系列的PLC能不能与FX系列pLC组网通信,其中Q系列模块Q61BT11N做主站,FX2n的32CCL做从站,能通信吗?程序设计方法方法有什么不同吗?谢谢!

网友A:
三菱的CClink系统是不分产品类型的,只要支持CClink协议就可以进行通讯。Q系列的组网就更加简单了,只要在CClink参数进行相应设置即可。建议看下QJ61BT11的说明手册。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只要是只要支持CClink协议,不管是什么产品都可以挂在这个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