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连接线与com端口问题

楼主(2009-10-22):
请问:1.西门子编程电缆:PC ADAPTER USB V5.4(6ES7 972-0CB20-0XA0)说明说:能支持西门子200/300/400全系列。但我买的其它型号全部一样,就是版本是V1.3的不知是不是一样也能支持全系列?
2.我今天把USB-232放在其它COM口试了默认串口也只能是:COM4,COM5,COM6,有什么办法变成COM1或COM2?
望高手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
COM4,COM5,COM6可有

网友B:
1、V5.4是说明及其配合Step7V5.4,而V1.3是软件版本,也就是驱动光盘中的驱动版本,同样,其支持全系列。
2、虚拟出来的串口必须排在硬件Com口后,所以,你只能排在你机器上原有Com口后。
Regards
下载积分:+2(andre10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