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指令

楼主(2009-10-22):
怎么样才能让步进指令没按一次启动按扭就步进一步.怎么实现谢谢提供方法...

网友A:
你说的就是在步进程序中单步步进和自动步进的区别吧?这只要在步进程序中加一个步进转移信号就行了,其中当选择单步步进时单步步进转移信号只有在按钮按下后才有,允许步进转移;当选择自动步进时步进转移信号一直都存在,此时只要每一步完成就会自动转移到下一步。

楼主:
你说的是m804吧.受教了
\

网友A:
简单的解释,以继电器电路为例来说单步步进信号就是单按钮启停(不带自锁),自动步进信号就是带自锁的按钮启停,把这个信号串在你的步进程序每一步的步进转移程序中就行了。

楼主:
请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好吗???

楼主:
我发个我写的,大家看看,给点意见。x20是启动;x24是连续步进选择按纽;x25是一个周期的选择按纽。

楼主:
不好意思没转好啊,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