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為什麼打不出Y008?它叫我簡化電路圖,但我必須還要多幾個輸出才行!如果才能解決此問題?請幫幫小弟!

网友A:
y010,y011.......

网友B:
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你的PLC输入输出是8进制编址吧?
建议你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C:
估计你PLC型号是8入8出的,那么输出只有Y000-Y00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PLC型号是8入8出的,那么输出只有Y000-Y007

三菱的是这样的

网友E:
一般都是八进制的,就是只有0-7为,看来是外行为

网友F:
看来你还的去一下资料了,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八进制的,就是只有0-7为,看来是外行为

三菱,台达等的PLC都是八进制。

网友H:
楼上说得有点不对,三菱FX系列的输入输出是8八进制,Q与A系列的是16进制

网友I:
一般都是八进制的,就是只有0-7为,看来是外行.多看看书

网友J(2009-12-26):
台湾永宏的PLC有Y8  Y9 之类的      三菱  台达的只有Y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