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工控机的编程

楼主(2009-10-23):
有哪位仁兄对工控机比较在行的,如果用VB编程,是怎么样把程序代码转换成应用程序的?转换后,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应用程序一样,安装后才能用?谢谢指教!!

网友A:
VB软件中菜单 文件——生成××××.exe
××××为你的文件保存名。
转换后,直接双击运行,无需安装。
如果你要生成可安装的版本,可以使用:
1、使用自带的打包解压工具 Package & Deloyment
2、使用一些专业的安装程序制作工具。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