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现有S7200已经用了其中的8个PID回路,但是还有模拟量输出需要控制,在不增加CPU的情况下,用怎样的方法直接控制输出比较稳呢?

网友A:
楼主对问题的描述应该再准确一点,
如果是硬件的模拟量输出点的问题
则8个PID回路只需要8个模拟量输出点,CPU224XP+4个235+3个232有18路模拟量输入,11路模拟量输出,不知道这样的硬件配置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如果软件中需要做PID控制,用向导做则最多只能做到8路
但是超过8路,可以通过PID指令软件编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