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在三菱的变频控制电机的网页上看到电机的转速公式如图,我记得那个120书上怎么是60啊?请达人赐教。

网友A:
个人浅见:
楼主看到这个公式里的分母那个P,和我们书上那个P不是一个P
楼主看到的这个P是极数P
书上的P是极对数P
刚好是2倍的关系,这样也就一致了。
下载积分:+1(zgf889)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zycyhwa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答案正确。

网友C:
呵呵
一楼说的正确加分

网友D:
看来大家都在学三菱啊

网友E:
我们所说的电机转速50HZ乘60S除以P后减转差率,P为极对数,2极电机P为1,4极电机P为2,类推……

网友F(2009-11-28):
大家还是很细心的嘛!

网友G:
对头,顶一下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