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接线问题

楼主(2009-10-23):
接触过几台广州的设备,他们的PLC接线是这样的,PLC的+24与直流电源的—相接,输入模块输入的是直流电源的+24v,而一般的PLC的接线是COM与电源的—相接,输入模块输入的是电源的—,不知是PLC不一样,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PLC有漏型和源型的所以+24接的也不相同。要按型号查阅下手册。

楼主:
+24v.-都可以输入是怎末回事,还都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