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用哪种三菱PLC与称重传感器通讯,实现塑料重量控制来配料,PLC的程序怎么编写,传感器用哪种。首先多谢热心的帮助朋友,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
三菱PLC都可以,485,
传感器肯定是要485输出的,
再根据传感器通讯格式,结合三菱458,只要写一段读重量的程序好了,
参照三菱手册!!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jrc)
  •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多谢

网友B:
    一般工程应用称重控制采用称重仪表,传感器与称重仪表相连,由称重仪表处理传感器信号,控制称重重量,当重量达到某一设定量时,称重仪表输出一开关量信号给PLC。具体控制各厂家仪表不尽相同。总而言之,通过称重仪表,可以大大减轻PLC的编程工作量,PLC仅通过开关量的控制就能达到重量控制的目的。而重量设定等参数全部设定于称重仪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都可以,485,
    传感器肯定是要485输出的,
    再根据传感器通讯格式,结合三菱458,只要写一段读重量的程序好了,
    参照三菱手册!!

    称重传感器一般都是输出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