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FX2N-485-BD 走MODBUS RTU的通讯,SD和RD灯同时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23):
我用FX2N-485-BD 走MODBUS RTU的通讯,我在发送指令时,458-DB上面的SD和RD灯同时亮是怎么回事?变频器也接受不到任何信息,是硬件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在线等,急。。

楼主:
如果校验程序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还是通不上,郁闷,校验程序 验证过了 是没问题 地址试了好多个 也没效果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2009-12-19):
先用ModBus Poll进行调试

网友B:
最好上传源程序一起讨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