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触摸屏的指示灯是如何用PLC梯形图表示呀!我看见有的程序是用辅助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表示,不知何解呀!谢谢!初学勿笑。《触摸屏的指示灯不是以输出的形式表示的是吗》?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是指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图标?例如ON时为‘闭触点’符号,OFF为‘开触点’符号,再者加个框或圆,再有文字表示也是一样?

在触摸屏编辑软件中有相关编辑,例如指示灯Y8,指定Y8 ON时显示‘闭触点’符号,OFF为‘开触点’符号;再来一次指定Y8 ON时显示‘启动’,OFF为‘停止’。
把这二者放在同一个框(圆)中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更多,任何设计。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充耳不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图标?例如ON时为‘闭触点’符号,OFF为‘开触点’符号,再者加个框或圆,再有文字表示也是一样?

    在触摸屏编辑软件中有相关编辑,例如指示灯Y8,指定Y8 ON时显示‘闭触点’符号,OFF为‘开触点’符号;再来一次指定Y8 ON时显示‘启动’,OFF为‘停止’。
    把这二者放在同一个框(圆)中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更多,任何设计。
    [/quo
    他的触摸屏的指示灯的软元件设置的是m250.现在方式为OFF。可在PLC的梯形图中他也是用该M250的常闭触点来表示的。为何呀?谢谢你帮帮我。

楼主:
    大家好哦!帮帮吗。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有空加我QQ吧,你的理解好象有点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加我QQ吧,你的理解好象有点糊
    [/quotex现在对这点的理解是有点模糊呀!还望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看你怎么用了 如果是小的程序 输出触点就可以了  X0 ON ->Y0 ON  指示灯ON
    但是如果你用了是感应器确认动作完成就不一样了 X0 ON ->Y0 ON (如果Y0 是气缸 X2是感应器)那么你就要写X2 没有ON  X0 ON 需要写成闪烁,所以这时要用辅助继电器好一点!写法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