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今天,我们领导问我,他说,一个锅炉,锅炉上面有压力表等装置,那么请问,这些压力表什么的,是怎么工作的,也就是说是怎么连接的?他说这样要个plc的装置,请问是什么?

网友A:
你们领导是干什么的?
sonlite

网友B:
你们的领导是干吗的啊,一个压力表要用PLC去控制。太有钱了吧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C:
很正常,我以前公司锅炉和蒸压釜都分别用PLC控制的,很正常呀

网友D:
测量锅炉内压力,决定安全性
天各一方

网友E:
压力表内有两组动触点,分别可以手动调节,正常压力及过压。
以前我见过,一台炉共有两个。触点入PLC报警及控制用。
精度高的会用1000分之一的压力传感器。大部份用的是机械式的,表的检验周期是半年。

网友F:
是一个监测装置,信号要经过变送器然后接入PLC,在触摸屏显示

楼主:
那具体怎么接啊?需要什么装置啊?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G:
经过变送器变成4-20ma/0-10V接到 2AD或4AD模块就行了

网友H:
锅炉三大安全附件:压力表 水位计 安全伐
压力表:压力表有普通压力表和接点压力表之分,普通压力表只能显示锅炉的压力,而接点压力表的接点可以串在
        锅炉的连锁保护线路上。起到超压报警或停炉的作用。
水位计:也是分位玻板水位计和电极点水位计之分,玻板水位计只是观察实际水位,而电极点水位计需要和相应的
        水位显示仪器一起使用,同样是显示水位,只不过后者是用指示灯的方式表示水位。但电级点水位计因为
        有接点,所以也可以串在锅炉的低水位连锁保护线路里面。实现低水位停炉。
安全伐:顾名思意,安全伐就是起到安全的作用,当压力超过安全伐的开启压力后,安全伐自动打开排汽。
三大附件基本上能保证锅炉的安全运行。
        检测水位的方法除了水位计外还有水位变送器,水位变送器可以选择差压变送器检测水位检测。蒸汽压力
        需要用压力变送器检测。蒸汽流量可以涡街流量计检测。蒸汽温度,省煤器进出水温,省煤器出口烟温都
        可以用热电阻检测。炉膛温度用热电耦检测,炉膛负压用差压变送器检测。所有的检测信号全输入到PLC
                至于里面的程序就完全取决于工程师们的思路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