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FX2N的PLC最高能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我想用FX2N-16MT来驱动安川伺服电机,可是电机每分钟1500转,我设置好电子齿轮比后,我得让PLC在单位时间内输出90000个脉冲,所以我想问问PLC能够输出这么高的频率脉冲吗?说明书上讲的是在16位指令时是在20K以内,32位指令在100K以内,我不太肯定所以上来请教大家用过的朋友。谢谢
天各一方

网友A:
最高100000HZ,用32位指令就可以了。脉冲个数是定位用的,输出的脉冲频率是伺服电机转速快慢。
如:脉冲频率10000HZ时,发90000个脉冲时,需要9秒才能发完。如果45000HZ时,只需要2秒就定位完成。

网友B:
FX2N 最高频率只有20KHZ
FX1N-MT 能达到100KHZ
所以你哪个不能控制

网友C:
在运动控制方面还是1N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