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1S系列的PLC与电脑连接的步骤有哪些?

楼主(2009-10-23):
如题,我的电脑上没有9针串行接口,要用USB接口吧!请大侠讲解一下具体的步骤,贴别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起始位、校验方式
这些参数的设置。(我的PLC是 FX1S-10MR)非常感谢!

网友A:
买条USB-0编程线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不就是一根编程电缆吗?
方案一:SC-09加上USB转换电缆(在电子商城就能买到,里面附带一张USB驱动盘)
方案二:三菱专用的USB电缆一根就解决了(产品附带USB驱动光盘)

网友D:
赞成3楼的说法。

网友E:
三楼的方法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