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QM1H-CPU51

楼主(2009-10-23):
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助小徒把pc 与 cqm1h-cpu51连接起来,在此先谢过。QQ: 859673558

网友A:
OMRON的CQM1H系列,既可以通过编程口和电脑连接,还可以通过RS232口和电脑通讯啊,都可以在线监控或者修改下载程序的。
只要在电脑端设置好编程软件的通讯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