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关于温度传感器烧温度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前几点出去的机器用没多久,触摸屏上显示温度异常,起初大家以为温度模块的质量问题,换了新的装上去后没多久又烧了。
推测是不是因为机器在一边调试时,焊工在机器上点氩弧焊,导致温度模块损坏,又有人说是因为温度探头接地了。但是机器是不锈钢底盘接
地良好啊,按理说不会影响到温度模块,现在没有人在机器上焊温度模块也没有坏过了,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A: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解决
1、使用隔离电源
2、使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烧焊的时候最好将焊机的地线接到离焊接点近的位置,另外机器电路的地线不要接到机器上再通过机器接地,最好是打地极接地.
飞刀,又见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