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今天一台正在试运行的机器发生的问题,想在此请教一下:使用电加热烘箱,由于温区的分配,致使三相分配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高达30A.电源线零线,各相电加热的零线线径都为10mm2,只有控制线路的零线为0.5mm2,而且由主电气箱引到端子箱一根0.5mm2零线.只为台面一台风扇提供零线.在试运行时,还把该风扇连线拆除了.可是在运行了三个小时之后由主电气箱通往端子箱的这根零线却整根烧断了(由电气箱端到端子箱整根线所有外皮烧化,铜丝烧断),没有发生短路声响,只是冒烟.而主电气箱内的其它控制零线却没发生任何问题.对此现象的原因令我困扰,想向各位请教.
是因为烘箱内电炉丝三想分配不平衡引起来的吗?为什么?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主线路零线有接触不良没有?另外,楼主怎么不用380的加热丝啊?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B:
原因很简单——负载零线接线错误或者负载的零线没有与电源零线直接连通,而是通过0.5mm2的零线作为过渡零线

三项负载不平衡产生零线电流是很正常的,这其实就是零线的功能。
照楼主的说法,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无法配平三项负载
但还是建议:
尽量配平负载,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毕竟不是民用负载
一般来说,加热丝通常会接成星型或者角型,基本上也是一个平衡负载。

现在来说上面烧线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0.5mm2的电线通过了30A的电流(如果楼主提供的数据正确的话,通过三个条件得出的结论,30A,0.5mm2,3小时),也就是说,现场零线的接线
绝对有问题,楼主可以自己测量后得出结果

网友C:
基本上同意楼上的说法,由于主电路零线某处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造成接触不良的那段零线电流由主电气箱通往端子箱的零线通过,使那根零线烧断,这在平时工作中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