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由GOT1000读程序

楼主(2009-10-24):
请教一下,怎样通过三菱GOT1000读PLC里面的程序啊,怎样操作啊

网友A:
应该是求助帖才对,打开编程软件,选择GOT透明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啊
wusaoyun

网友B(2010-02-01):
GOT可以读取PLC中的程序??????可以把PLC中的梯形图的GOT上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