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09-10-24):
我新安装了三菱GX DEVELOPER 852,为何新建不了新工程

网友A:
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换系统吧,不要用精简版的。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html
看看这里。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奖励!

网友C:
还有可能就是你新建的子文件夹过多,安装时直接把他安装在C或D盘下面,你可以试试看,我以前安装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D: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还是用7.08版的吧,比较稳定.

网友E:
8.34我遇到过,8.52装了很多次都正常。

网友F:
没安装好吧,别选择监视专用了,别在前面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