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请教,我的电脑有时候被别人限制上不了网,怎样去破解?我用过P2P终结者、反P2P终结者都没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么?是否要进路由器?路由器有密码,怎样去破解路由器密码?还有,进了路由器应该改哪里?跪谢!!

网友A:
问题不好办。主要是路由器锁定你电脑的MAC地址。如果能破解,需要黑客高手哈。

网友B:
用虎头破了它就上得了...哈哈

网友C:
如果你能有机会进路由器的安全设置就可以破解了,不过只要别人查看的时候再改回来你还是一样被限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想办法不让人限制你的速度。
天各一方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可以,你看看好台机的MAC地址可以上网的然后自己修改和它一样的MAC地址,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我DNS就可以了。
我以前都试过的,同一个局域网里有相同MAC地址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可以,你看看好台机的MAC地址可以上网的然后自己修改和它一样的MAC地址,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我DNS就可以了。
我以前都试过的,同一个局域网里有相同MAC地址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方法好,就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可以,你看看好台机的MAC地址可以上网的然后自己修改和它一样的MAC地址,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我DNS就可以了。
我以前都试过的,同一个局域网里有相同MAC地址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看好台机的MAC地址可以上网的然后自己修改和它一样的MAC地址,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我DNS就可以了",没看懂你的意思啊,请指点一下啊.

楼主:
MAC地址在哪里改?

网友F:
网上有很多修改MAC地址的软件和教程!只是在同一MAC地址上线时,你的可能会被踢下线!对付P2P,可以下个反P2P!

网友G:
在百度搜下ARP就会告诉你方法的

网友H:
就是网卡物理地址了,找个能上网的机器,把你的网卡物理地址修改成跟他的一样,重启就可以了,但是速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