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指令怎么用?

楼主(2009-10-24):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用三菱PID指令来控制电发热管加热时,控制电发热管的交流接触器会不会频繁的吸合???
PID中的计算结果(就是指令中最后一个寄存器的数据)是随着设定值跟测量值的差值做如何变化呢?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吗?

网友A:
1、绝对会频繁的吸合,这就是为何有死区的原因。
2、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你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负作用时,设定值与测量值差越大,则输出越大。
Regards

楼主:
正动作跟负动作的区别在哪里?
二楼的解释好像有点不对头哦

网友B:
正动作,负动作,比如空调制冷,烤箱加热

网友C:
控制电发热管不要用交流接触器,要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支持5楼 的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