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调用子程序和跳转指令区别
jianming

楼主(2009-10-24):
调用子程序CALL 和 跳转指令CJ 区别在哪里?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条件跳转指令用于跳过顺序程序中的某一部分,以控制程序流程。同一指针只能出现一次,多条跳转指令可以使用相同的指针。而子程序调用指令中同一指针可以出现多次,不同位置的CALL指令可以调用同一指针的子程序。
jianming

楼主:
原来是这样,现在知道了,谢谢河南张先生 !!
请教个问题,调用子程序和跳转指令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