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24):
一锯片切东西,不管正转还是反转切,当在切的时候转换开关转到自动上,方向不变,仍继续切,当到一定的电流下限的时候,锯片下降一定的距离(时间控制下多久),时间到了就反向运行,就这样来回自动切!电流有电流表显示(带常开,常闭点的那种电流表)。求高手指点怎么转换方向,我设计了一下,有时当转换到自动的时候,就会反方向运行,不按照转换前的方向运行了!求高手指点!谢谢!正反转一个电机,下降一个电机!

网友A:
按时间下降到一定的时候电机需要停下来在反转吗。电机不允许瞬间反转吧,会烧电机的。这个程序不难。你把运行过程说详细了

网友A:
说一下你的操作过程。手自动转换开关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切换过程。

网友A:
手自动开关要用联动的,而且必须从手动启动,然后由手动停车,这样比较安全。你看一下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