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三菱手册PID指令程序例子中,设定值为温度,当前值温度,那输出值(D502)什么呢?为什么用T246<D502作为加热器输出的条件?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发现这个论坛越来越不活跃了,发个帖子半天都没反应
天各一方

网友A:
T246是积分时间,0。01秒 D502是PID运算输出结果。 D502 数据不断变化是PID运算输出结果。
当是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时,输出接通频率不断变化(目的是恒温),如果控制是可控硅时,D502输出数值送到D/A模块控制可控硅。
兄弟,还在吗?
  • 下载积分:+3(乡巴佬乡巴佬)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46是积分时间,0。01秒 D502是PID运算输出结果。 D502 数据不断变化是PID运算输出结果。
    当是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时,输出接通频率不断变化(目的是恒温),如果控制是可控硅时,D502输出数值送到D/A模块控制可控硅。

    等你好久了,兄弟,我现在是用燃烧机加热,燃烧机是用继电器控制它的大小火的,那你觉得我这里的控温采用PID可行吗?

网友B:
    燃烧机用PID控制继电器是不行的,如果要大小火可以考虑用“PWM脉冲调制指令”控制。
  • 下载积分:+1(小张12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