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怎么和台达变频器485口通信啊?

楼主(2009-10-24):
请教,PLC怎么和台达变频器485口通信啊?

网友A:
根据台达的通讯格式
1直接cx-p编辑读写命令,这样梯形图比较烦
2使用cx-protocl编辑通信指令并将其下传到plc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楼上!
是不是要有专门的通信板?
使用cx-protocl编辑通信序列下载到通信板?

网友B(2010-05-11):
主要通信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