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请教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请教计数器的问题,这个计数器C6为什么不能对C5计数,C5可以对X003计数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描述:附件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图

网友A:
把复位放后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改为下图程序就可以

网友B:
PLC的工作原理还要加强学习
下载积分:+1(cghao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如楼上两位所说,C5接通后、就被复位了,所以之后取不到C5的接通信号。

网友D:
这是什么程序

楼主:
这是用三菱fx1s plc做的食品机械(酥饼机),全机共3个电眼,2个接近开关,8个变频器,全部在威纶屏上显示,这个计数器是plc程序的一部分,也在屏上显示,就是记到999就自动清零,不再向上计数了,我程序考了出来,所以请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