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数显表该怎么接?

楼主(2009-10-25):
本人的s7-300控制系统本来是有一些压力温度流量的信号经传感器检测送入plc控制系统然后再在上位机上显示,领导说完全依赖上微机的电脑显示可能会存在隐患,所以现在要加现场显示的数显表用以显示工艺上的温度压力流量,同时这些值又还能在上位机上显示,请问这样的数显表我该怎么接啊?是直接把它串在传感器输出与plc输入的回路上吗?不知这样行不行,因为他们接收的都是4-20ma的模拟线号但我又怕这样直接串会引起输入电阻的改变,请问我该怎么做呢?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请各位知情的人士相告,谢谢!

网友A:
数显表需要带有标准信号输出(如4-20mA),将你的传感器信号接入数显表,然后通过数显表的信号输出端子接驳PLC。
或者前端时间论坛不是有人作隔离转换器广告,用他们的一入而出模块,分别接驳在数显表和PLC端子上,不过个人建议你使用数显表的标准信号输出,数显表+标准信号输出模块也没有加多少钱。
Regards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办法,将模拟信号传入仪表,再将仪表的变送出来的信号送到PLC,将PLC的信号再送给上位机!

楼主:
好的,谢谢楼兄!那请问热电阻热电偶我介入数显表之后,数显表输出的是标准的4-20ma信号,而我之前直接的是热电阻专用模块,请问这要怎么转换,程序里要动吗? 另外,怎么在数显表里设置,使他的输出跟随输入同步? 谢谢